[求助] LVS不能识别器件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3-07-15):
运行LVS以后出现这样的界面,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识别,但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这两个器件在那个rule中没有定义呀(只是猜想)

网友:
或者看一下rule文件路径下,有没有subcircuit.cdl文件,或者类似文件,它里面也定义了一些层次,
如果有,把它也放在Input Netlist Spice Files 中,然后再run 一下试试看?

网友:
CKT的后缀表示这个器件的模型描述语言是BSIM4+SUBCKT,你的LVS不识别SUBCKT文件,所以需要在calibre中导入CKT的模型文件。

网友:
底层器件没定义啊,自已照写一个即可。

网友:
把SMIC的empty_subckt.sp文件添加到网表里

网友A:
empty_subckt.sp  辅助网表加一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pty_subckt.sp  辅助网表加一下看看呢。

解决了,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加定义文件

网友(2024-03-29):
网表中没有添加foundary厂的sub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