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调用自己画的放大器symbol画版图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3-07-15):
我在做一个bandgap 先画了一个放大器,然后做bandgap时候调用这个放大器,但是跑LVS的时候报出了很多失配错误,求解!!!

网友:
symble没对吧

网友:
show一下原理图跟版图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要看schematic和layout。

网友:
下层对,上层错,已跑的那层为准看下层的上层连接

楼主:
多谢各位,最后发现是两个cell名字有重合导致识别错误,已解决

网友:
cell名字还是不要以数字开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