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类型判断求助

楼主(2023-07-15):
这俩为什么电容那个是电压-电压反馈

电阻那个是电压-电流反馈

把电容看成容抗,两者不是一样的吗

电压电流反馈

电压电流反馈

电压电压反馈

电压电压反馈

网友A:
令输出端接地,如果反馈信号消失,则为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不消失,则为电流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输出端接地,如果反馈信号消失,则为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不消失,则为电流反馈。 ...

您这判断的是采样方式还是返回方式?

网友(2023-10-07):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