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工艺的nmos用做反相器 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23-07-15):
在搭建反相器过程中,使用的是耐5v电压的MOS管,VS=5V,GS=0V。搭建的电路图如图1所示,其中左侧NMOS管用的是普通5v的,右侧使用的是DNW工艺的耐5V的nmos管(dni5)。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出现如图2情况,发现右侧电路输出ZN高电平达不到5v,只有4.8多。这是为什么呢?求助!dni5管工艺说明如图3-4-5所示。其DC仿真参数:vth=-549.352m vdsat=3.37765v gm=791.178u .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楼主:
在A输入0时,dni5管子会导通,那么电压就会被拉下来。那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是耗尽管!用DNW的增强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耗尽管!用DNW的增强管吧;

选用了这个管子,但是阈值相差不大!

网友:
耗尽管 vgate=0 , vgate 高反而關 . invert pmos  + 耗尽管 nmos
輸入 =0  上面 pmos. 下面耗尽管 nmos已開 ,  輸出pmos跟耗尽管 nmos 分壓比   .
但當輸入高電為   pmos , 耗尽管 nmos也關掉阿 , 輸出未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