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DADC的simulink非理想仿真求助

楼主(2023-07-15):
我在跟着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这本书做二阶sd的建模仿真时,我把积分器替换为非理想模块,在设置参数后,仿真发现结果出现问题,请问有没有仿真过非理想特性的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具体的参数该如何设置哇?

网友A:
jitter sinewave、 kt/c noise 、white noise这些模块的参数您是怎么设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tter sinewave、 kt/c noise 、white noise这些模块的参数您是怎么设置的呀

我是随便加的,比如我的采样抖动,我是按照采样周期的千分之一设置的,然后kt/c噪声就是按照采样电容的大小去设置的,电容大小就是按照understanding那本书里给的电容值

网友(2024-01-09):
alfa(finite gain) of real intergrator =0~1(unity gain);
slew rate units is V/s,no V/us,need mutiple 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