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7699 CMRR 指标疑惑

楼主(2023-07-16):
大家好,我最近在测试AD7699这款片子的CMRR(输入信号1khz),期望值是68db,但是实测只有48db。下面是规格书的内容:

可以看到规格书里标识的输入信号为250khz的时候,cmrr=68db。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
1看图32,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输入信号的范围是1k~10kkhz(10MHz),也就是说连10MHz输入信号的CMRR都有,但是我们都知道AD7699的最大采样率只有500ksps。
500KSPS采样率的ADC怎么能去测量10MHz下的信号的CMRR呢?
2我猜测,这里的CMRR是不是仅仅指AD7699模拟输入等效电路的CMRR呢?不是指整个AD7699的CMRR?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难道说这里给出来的数值和图标,都是电路的仿真值?

网友A:
1. 我倾向于认为ADC对共模进行了降采样;
2. 大厂spec用他们的EVM是可以测出来的,虽然可能测试条件会很严苛;

其实最重要的信息是测试方法,比如他的DS/AN里面是怎么测CMRR的?你是怎么测的?
而你没有提供这个信息;
与其怀疑ADI的DS指标的真实性,不如先找人review一下你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倾向于认为ADC对共模进行了降采样;
2. 大厂spec用他们的EVM是可以测出来的,虽然可能测试条件会很严 ...

大佬您说的很对,我的测试线路如下所示:
相邻的通道短接输入共模信号(变化的正弦)
单极性和双极性测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就不再分开附结果。
这是输入信号,是200mv vpp的正弦信号,输入的vpp是2613个lsb
这是输出信号,可以看到跳动了11个code,也就是说输出的vpp是11lsb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预期应该是68db,但是我实测的是48db
能不能麻烦大佬帮着看看

网友A:
两张图的时候CFG[12:10]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的时候CFG[12:10]是怎么配置的?

第一张图是为了测试某一个通道,单端对地的电压,设置为了[12:10]=111
第二张图是为了测试两个通道,差分的效果:
如果是单极性(前面的输入是-0.1V~0.1V)就设置为[12:10]=10X

如果是双极性(前面的输入是2.4V~2.6V)就设置为[12:10]=00X

网友A:
测试差分的时候00X和10X也没有区别?
感觉你的测试方法没什么问题啊?
VDD和reference是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差分的时候00X和10X也没有区别?
感觉你的测试方法没什么问题啊?
VDD和reference是怎么给的?

VDD是用一个LDO给的5V电压

REF是用的外部基准电压,REF5050-5.0给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差的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是用一个LDO给的5V电压

REF是用的外部基准电压,REF5050-5.0给的

暂时没啥思路了;你的CFG[5:3]没配错吧?
不过可以试试改变一下共模频率和幅度再看看是不是线性的;
另外可以加大一下REF/VDD的decouple电容看看有没有啥影响;
另外还可以用internal bgr和reference buffer试试;

看看手边有没有类似AP或者好声卡之类的精度高一点的设备,可以试着直接测一下VDD和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啥思路了;你的CFG[5:3]没配错吧?
不过可以试试改变一下共模频率和幅度再看看是不是线性的;
另外 ...

大哥你好,CFG[5:3肯定没有配置错误,一直是使用的外部基准,我有回读cfg的配置,确认是配置正确的!

另外,您提到的AP,我也用了,AP和普通的函数发生器作为信号输入的表现是一致的。就感觉共模输出很高。
我曾经甚至怀疑过,是不是因为相位不同步,导致了差模输入,所以我试过不输入“正弦信号”
而是输入两个DC共模信号,分别输入2.4V和2.6V的直流共模信号。
结果,输出的code也是跳动了10个code(两次mean的差值)。
所以我感觉,不是输入交流共模信号的事,当我输入不同的直流共模信号的时候,有一样的表现。
我问过同事,输出共模的改变,说白了就是共模信号改变了器件的offset(失调)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ad7699的失调非常容易受到输入共模信号的影响。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啥思路了;你的CFG[5:3]没配错吧?
不过可以试试改变一下共模频率和幅度再看看是不是线性的;
另外 ...

大哥,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情

我看了一下ad7699的规格书,我觉得真的是奇怪,CMRR随着频率改变的图,放在了讲解“模拟信号输入”的部分
并不是放在了spec区域
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图仅仅是模拟信号输入部分的仿真图,不是整个器件的实测图。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CFG[5:3肯定没有配置错误,一直是使用的外部基准,我有回读cfg的配置,确认是配置正确的!

另 ...

1. 我建议用AP的意思不是用AP当成输入源,而是用AP直接测REF看看;
2. 相位不同步我怀疑过,不过对于1K这种低频信号而言,P/N bandwidth的不匹配很难产生这么大的无误差;另外这种误差和信号频率强相关,随便改一下频率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3. 另外直流共模的意思是,第一次都输入2.4V,第二次都输入2.6V,两次测试出来的DC值刚好就差10个code?
4. 你关于共模导致offset的怀疑的确有可能,看了一下7699的DS,采样电容和CDAC电容复用的,采样相到比较相,比较器输入共模的确会跳变一下,的确有可能导致offset会不一样;只是我觉得ADI不应该有这么低级的问题;而且感觉量级也不应该这么大;
(要确定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简单,换一个片子看看code跳变是否一样,如果是offset这种随机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大厂贴出来的图大概率还是实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建议用AP的意思不是用AP当成输入源,而是用AP直接测REF看看;
2. 相位不同步我怀疑过,不过对于1K这 ...

我用ap生成了一个100mvpp的信号,作为共模施加给通道1和通道2(两个通道短接)
然后下面是用ap扫描vref(外部基准提供的5v)虽然在1khz有一点小信号,但是我觉得不大。

然后下面是用ap扫描vdd(ldo提供5v)虽然在1khz也有一点小信号,但是我觉得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建议用AP的意思不是用AP当成输入源,而是用AP直接测REF看看;
2. 相位不同步我怀疑过,不过对于1K这 ...

可以通过下面的图,可以看到不是相位差的原因
当我在输入端施加1khz的输入共模信号,输出端就有1khz的信号
当我在输入端施加10khz的输入共模信号,输出端就有10khz的信号
两个信号的振幅基本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建议用AP的意思不是用AP当成输入源,而是用AP直接测REF看看;
2. 相位不同步我怀疑过,不过对于1K这 ...

回答一下您的第三个问题,当我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第一次输入直流共模信号DC=2.4V
设置为双极性的差分对模式,得到的code是65531,距离65535大概是5个code
第二次输入直流共模信号DC=2.6V
设置为双极性的差分对模式,得到的code是5.2,距离0大概是5个code
因为这个时候是二进制补码输出,所以范围其实靠近0或者靠近65535的数字
整体来看,跳动依然是10个code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输入正弦信号,我输入的就是直流共模信号
给我的感觉是,直流共模信号有差异的时候,芯片的offset也跟着变化了
我试了一下,当输入共模信号从2.4v变化到2.6v
输出的code从65531,逐渐接近65536
然后从0逐渐接近5.2
所以,大哥,您看看这个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我更换过一次片子了,两个片子是完全一样的表现,我使用的都是外部基准(ref5050+buffer缓冲)的架构

网友A:
我也没什么思路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这颗料的某种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什么思路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这颗料的某种bug;

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