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工艺结点的区别

楼主(2023-07-16):
1. setDesignMode -process 180 可以设置工艺结点是180nm,工具默认使用90nm,不同工艺结点对P&R过程会有影响吗?设置不同工艺结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感觉不同的工艺工具算出的delay或者cap之类的应该会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同的工艺工具算出的delay或者cap之类的应该会不一样吧

是的是的,userguide中有说到,默认是90nm,设置成180nm的工艺结点后,电容啥的会有变化

网友B(2024-03-14):
那工艺结点设置错了,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工艺结点设置错了,会有问题吗?

可能timing 精度啥的会有问题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最好还是用正确的节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