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ment中的密度设置问题

楼主(2023-07-16):
因为是第一次做后端设计,所以对面积没有要求,但是在跑完Placement后发现,所有的Std Cell都挤在中间,如下图。在placeDesign前,有对PlacementMode进行设定,设定Maximum Density0.85,但是跑完后打开Density Map后,发现很多都超过了0.85, 这是为什么?

placement完后的图

placement完后的图

placementMode设置

placementMode设置

density map

density map

网友A:
可能是这个命令优先级不够,试试在整个core区域打很多排partial blockage,类似pg mesh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命令优先级不够,试试在整个core区域打很多排partial blockage,类似pg mesh那种 ...

设置congeffort为high(原本为auto)  再设置一下max density 这样子效果会好很多,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