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的CTS问题

楼主(2023-07-16):
在之前的综合时,一直综合出的都是BUFsink0.7-0.8之间。但有一次好像加了一条set_ccopt_property use_inverters true,就综合出了反相器,sink超过了1INVBUF之间有区别吗?以及CTS的金属层数如何确定,一共有6层金属

网友:
invert 和buffer 是有区别的。

网友A:
inv一般用起来比buffer好一点,一般器件的rise和fall的transition不会完全相等,两两一组的inv可以互相抵消误差,防止出现信号过窄变成脉冲的情况。一般layer方面的话,信号正常走线是在3、4,电源ring和stripe在高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一般用起来比buffer好一点,一般器件的rise和fall的transition不会完全相等,两两一组的inv可以互相抵消 ...

6层金属的话,M6 M5用来走线,M3 M4信号走线,那M1 M2主要是用来做哪些的?感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6层金属的话,M6 M5用来走线,M3 M4信号走线,那M1 M2主要是用来做哪些的?感谢解答
...

M1 M2一般是一些简单的走线,具体的信息你可以查找PDK里面的Design Ru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 M2一般是一些简单的走线,具体的信息你可以查找PDK里面的Design Rule文件。
...

好的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