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的金属层数选择

楼主(2023-07-16):
Route时候的金属层数选择(一共6层金属,power ring power stripe用的是M6 M5)?

网友A:
是的,基本上是最上面1-2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基本上是最上面1-2层

如果有6层,M6 M5用来布电源, CTS和ROUTE应该用那几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6层,M6 M5用来布电源, CTS和ROUTE应该用那几层?

3, 4

楼主:
只用这两层吗,那M1 M2主要是用来做啥的?

网友B:
1.看tech file,确定有几层top metal,确定有几种厚度或者电阻(一般三种厚度,M1电阻最大,Top Metal最小);
2.一般最上面两层(RDL除外)走ring,strip的话看资源,绕线充足的话一般都打满;
3.Top Metal一般不用做绕线(除非万不得已),clock用中间厚度的两层或多层,M1一般走rail和简单的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tech file,确定有几层top metal,确定有几种厚度或者电阻(一般三种厚度,M1电阻最大,Top Metal最小 ...

tech file里面一共两种厚度,M6最厚,M1-M5都一样。我目前是打算只用M6层布下垂直的power stripe, 现在做的还只是一个block,不用做ring。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