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噪声?

楼主(2023-07-16):
我看论文中的等效输入噪声都是几uV,可是我调了半天还是几百uV,而且噪声分析中的占比较大的1/f噪声,在加大其WL后总的等效输入噪声并没有很大的优化,igs噪声又占 主要,这噪声究竟要如何降低呀 ,大家有没有比较系统性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先仿真输出噪声再折算到输入  1/f噪声可以通过增大面积或者加chop降低  低频造成加面积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仿真输出噪声再折算到输入  1/f噪声可以通过增大面积或者加chop降低  低频造成加面积功耗 ...

那具体怎么折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仿真输出噪声再折算到输入  1/f噪声可以通过增大面积或者加chop降低  低频造成加面积功耗 ...

我在放大器中加入斩波结构后,单仿时交流增益是正常的,但加入整体电路中交流增益为负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放大器中加入斩波结构后,单仿时交流增益是正常的,但加入整体电路中交流增益为负了,这是为什么?
...

看看chop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