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负反馈的仿真

楼主(2023-07-16):
请问各位大佬,如图,VDD=5V,VP=2.5V,单位负反馈形式, PVT都一样,只有尺寸不一样,以前尺寸vout=2.50003V,现在尺寸vout是2.49994V,vout-vp正负由什么决定?

网友A:
uV很小了,又不是理想的,怎么可能vp-vout=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很小了,又不是理想的,怎么可能vp-vout=0呢

vout-vp  正负由什么决定?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理论上vp=vout但是你实际工艺做出来的肯定不是理想的自然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理论上vp=vout但是你实际工艺做出来的肯定不是理想的自然会有偏差 ...

受失调电压影响嘛,VP和vout肯定不一样,  就是我以前仿真出,vout>VP的,现在是vout<VP, 这个大小由什么决定? 都是单位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失调电压影响嘛,VP和vout肯定不一样,  就是我以前仿真出,vout>VP的,现在是vout<VP, 这个大小由 ...

就是受PVT影响啊 电压 工艺 温度,具体什么条件得到大于还是小于,你如果感兴趣就自己去慢慢一步一步的分析,从dc状态点各参数去分析吧

你意思总不可能你一样的仿真 ,两次结果不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受PVT影响啊 电压 工艺 温度,具体什么条件得到大于还是小于,你如果感兴趣就自己去慢慢一步一步的分 ...

好的谢谢大佬,PVT都一样, 只有尺寸不一样,之前尺寸vout是2.50003V,现在vout是2.49994V

网友B:
失调有两方面决定,仿真不能仿真出来失配,一般直流失调是1/T,其中,T是环路增益,这应该是你仿出来不相等的原因,低频增益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管子的失配导致了失调,这是工艺决定的,除非跑mismatch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有两方面决定,仿真不能仿真出来失配,一般直流失调是1/T,其中,T是环路增益,这应该是你仿出来不相等 ...

大佬你好,我的环路增益是88.4dB,1/88.4dB=38uV,Vos=丨vout-VP丨=58uV,算出来不相等。

另外这是我的mc仿真结果,我不知道我从图中我应该得到什么参数指标? 我的理解是调整管子参数使sigma值最小化从而失配最小。

网友B:
nonono,搞错了,直接计算下Vp-Vn不是失调误差,(Vp-Vn)AV=Vout,
用你的理论上88dB,Vp-Vn=vout/Av=2.5/26.03=95 uV,所以由于增益不足引起的差值应该是恒定的95 uV,找了一个ahdl里头的理想运放进行仿真,理想运放的差值就是95 uV,你的仿真差值和95 uV的差值才是真正的失调误差。
根据我的猜测,你的运放存在双转单结构,第一级的负载不匹配引入的失调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nono,搞错了,直接计算下Vp-Vn不是失调误差,(Vp-Vn)AV=Vout,
用你的理论上88dB,Vp-Vn=vout/Av=2.5/ ...

26302,笔误写错了

网友C:
增益失调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nono,搞错了,直接计算下Vp-Vn不是失调误差,(Vp-Vn)AV=Vout,
用你的理论上88dB,Vp-Vn=vout/Av=2.5/ ...

感谢大佬的解答,那这里95uV就是系统误差嘛,  实际失调误差=95uV-58uV=37uV≈1/βA?     但是1/βA 不是增益误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失调影响

相当于我这个单位负反馈形式,系统失调=|vout-vp|=58uV,随机失调就是我mc跑出来的sigma=1.221uV?  可接受范围是 58uV-3σ 至  58uV+3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