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8求助

楼主(2023-07-16):
hi,各位大佬们,小弟近日自己尝试在centos7安装IC618,遇到如下图问题,已经尝试过不同的文件路径,都不能成功。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同样的方式IC617能安装成功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解压的包少了一个或者几个,所以一直提示你,仔细检查下。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包不完整!!

网友C:
你要有两个安装包,hotfix版和base版,hotfix就是你现在装好的,base就是最早发布的IC618版本。两个安装包都要解压到相应目录,先装hotfix,然后会像你现在这样要求指定base版的安装文件目录,按操作来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包不完整!!

我也有怀疑是包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有两个安装包,hotfix版和base版,hotfix就是你现在装好的,base就是最早发布的IC618版本。两个安装包 ...

我也觉得他包里的是hotfix,不是base,但是压缩包命名的确是base,另外还有hotfix的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他包里的是hotfix,不是base,但是压缩包命名的确是base,另外还有hotfix的包。
...

不要怀疑,他就是安装hotfix

安装hotfix途中,就是会叫你 提供base的包。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51724-1-1.html
所以这个帖子里的到底是base还是hotfix呢?

网友(点评):
这个是base 这个也不是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51724-1-1.html
所以这个帖子里的到底是base还是hotfix呢? ...

base

网友D:
楼主618的包是在哪里找到的啊

网友E:
https://bbs.eetop.cn/thread-939784-1-1.html
你去看看这个吧,618没必要自己安装,要学会把时间用在值得折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618的包是在哪里找到的啊

论坛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eetop.cn/thread-939784-1-1.html
你去看看这个吧,618没必要自己安装,要学会把时间用在值得 ...

谢谢哈,这个帖子我看过了,其实我本意不是要安装IC618,我已经安装成功了,我是在装IC231,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手头只有618的图,就“挂羊头卖狗肉”了

楼主:
请问兄弟安装成功了吗?我试着安装就提示我让我选base的镜像,所以我才怀疑这个镜像不是base的,因为和hotfix安装时候要求选base的提示一样。虽然那篇帖子的博主说是base,所以我有点困惑了。

网友:
安装的hotfix版本吧,安装hotfix版本在后面的时候会跳出这个,你选一下IC618的Base解压下来的路径就行了

网友:
我肯定你下的包有问题,你有对比过md5值吗?我专门下IC231试了一下,安装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一搜一大把

618真的不多,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解压的包少了一个或者几个,所以一直提示你,仔细检查下。 ...

是的,这个后来我发现了,一开始以为tar包解压一个会一起解压出来,后来发现要分开解压。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都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