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相位裕度超过80°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3-07-16):
200资产

上图是LDO相位裕度前仿的所有结果,在电源电压3V的时候相位裕度超过80°(无论轻载还是重载),LDO的相位裕度好像一般不会超过80°。在我的有限认知里(模拟小白)相位裕度超过45°环路可以稳定(可能存在振荡收敛),超过60°环路稳定性就没啥问题了,如果按照这样类比80°的相位裕度稳定性应该更好?如果有大佬能够帮忙解释一下或者 分享相关资料,我都感激不尽。

网友A:
跑个切换就知道了,1M带宽和100M的overshot和undershot有质的区别

网友:
相位裕度不必要地高会导致环路响应变慢,因为这是牺牲环路带宽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切换就知道了,1M带宽和100M的overshot和undershot有质的区别

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