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位SAR ADC 用mom电容代替理想cap ENOB下降很多

楼主(2023-07-16):
老师们好!我这段时间参照网上的课程自己搭建了一个10bit的SAR ADC,目前功能已经正确,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的CDAC用analoglib库中的理想cap来跑仿真,得到的ENOB在9.0左右,然而换成mom电容后,ENOB只有4.几。
我的工艺是smic的.13um工艺。我自己分析的问题主要是一下方面,一个是,由于库中的电容最小值都很大,我的CDAC最小的电容值是1fF,所以我采用了用16fF电容串联的方法来得到1fF。仿真时,用analoglib中的理想cap,即使同样使用串联的方式,得到的ENOB也是正确的。另外,我使用的mom电容是smic库中的mom_ckt_rf电容。工艺这一部分我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下面的图片分别是ADC testbench,CDAC,CDAC中的理想cap模块,CDAC中用mom电容代替理想cap的模块,以及ADE设置(理想cap)。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没法评论图片,理想cap的前仿结果(ENOB 9.02)和换成mom电容后的前仿结果(ENOB 4.56)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没法评论图片,理想cap的前仿结果(ENOB 9.02)和换成mom电容后的前仿结果(ENOB 4.56) ...

网友A:
可以试试把输入差分信号幅度降低一点,比如0.9倍的满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输入差分信号幅度降低一点,比如0.9倍的满摆幅

嗯嗯好,谢谢您

楼主:
我问了一下朋友,估计还是电容串联这种方法不太正确,而且这个工艺最小电容是8.4fF左右,电容太小可能不太正确,我后面试一下把单元电容放大一下

网友B:
不跑噪声和MC的情况话,10位应该就出来十位,而且你128个点,有点少,换成mom电容不跑MC也是没失配的,应该也是10位,可能不是电容的问题,你可以单独把电容dc值打出来,如果电容值和你预设的一致,那就是其他模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跑噪声和MC的情况话,10位应该就出来十位,而且你128个点,有点少,换成mom电容不跑MC也是没失配的,应该 ...

好的,我再去试试,谢谢您!

网友C:
大哥课程能否发一下,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课程能否发一下,想看看

涉及版权,不太方便,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