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密勒补偿的二级运放,次极点如何推高?为何提高第二级输入管跨导次极点不变?

楼主(2023-07-16):
要保证二级运放的相位裕度大于60度,就要确保二级运放的次极点高于增益带宽积2到3倍。根据公式,fnd = gm2/CL,提高第二级跨导可以将次极点向远推。

可是实际仿真时,我发现gm和fnd根本不是线性的关系,花很高的功耗代价去提高gm2,换来的却是次极点只增加了一点点。

例如我想设计一个50MHz的GBW,但是我的次极点现在就在50MHz左右,我怎么都推不远它,1、这是为什么?2、有什么办法可以推远它吗?
3、50MHz处的共轭极点是代表着这里存在着主极点和次极点的意思吗?

很多人提到寄生电容的影响,感觉这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解释了。但是仅仅理解了原因还不是终点,感觉降低寄生就要降低管子尺寸,降低管子尺寸就要缩小长度L,这样就不能达到要求的增益。我又考虑过第一级和第二级采用不同的沟长,但是调来调去也没调出一个合适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不远不能用零点来对他补偿吗

我扫描了 GBW & PM @diff. Rz,发现调零电阻好像影响不大

GBW & PM @diff. Rz

GBW & PM @diff. Rz

楼主:
对不起,“级点” 应该是 “极点” ,编辑错误已修改

网友B:
电容上串联一个调零电阻呢

网友C:
你的次级点大于uint gain frequency吗

网友:
好问题 插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次级点大于uint gain frequency吗

基本上是重合了,现在都是50MHz左右。GBW动不了是指标,所以想把次极点向外推两倍,但是用提高gm2的方法,发现提高gm2两倍根本不管用,提高10倍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串联一个调零电阻呢

我没这样想过,我以为调零电阻只是用来抵消零点。pz仿真看零点在700M处,感觉影响不大。一会儿实验一下。

网友D:
镜像极点的位置和输出极点的位置是否挨太近。M3的gm约为M6的1/10,如果镜像结点的寄生电容大致等于负载电容1/10的话,那镜像极点就会很接近输出极点

网友E:
A1=26,A2=36,cp1=4.68p,cp2估计快100p了吧,所以p2=gm2/cp2=55MHz;寄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像极点的位置和输出极点的位置是否挨太近。M3的gm约为M6的1/10,如果镜像结点的寄生电容大致等于负载电容 ...

那个pz图的零极点对的位置是不是就是镜像极点,如果是的话应该在16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pz图的零极点对的位置是不是就是镜像极点,如果是的话应该在160MHz

你可以手动推算下镜像极点大概的位置

网友A:
推不远不能用零点来对他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26,A2=36,cp1=4.68p,cp2估计快100p了吧,所以p2=gm2/cp2=55MHz;寄生太大了

请教一下,电容值是怎么估算的?

网友:
第二级寄生太大了

网友(2024-01-24):
楼主解决了吗,在不改变增益带宽情况下,怎么把次极点右推啊,我也遇到了,不知道咋解决呢

网友F:
次级点完整的表达式是:gm2*Cc/[2*pi*(CL*Cc+CL*Cn1+Cc*Cn1)]
当Cn1逼近Cc和CL时,提高gm2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次级点完整的表达式是:gm2*Cc/[2*pi*(CL*Cc+CL*Cn1+Cc*Cn1)]
当Cn1逼近Cc和CL时,提高gm2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

这个表达式表示次极点不受调零电阻的约束吗,而且负载电容不用时,是不是就少了一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达式表示次极点不受调零电阻的约束吗,而且负载电容不用时,是不是就少了一部分

...

计算这个公式的模型里没有调零电阻,只包含两级跨导及其电容,调零电阻本质不是产生零点抵消次级点,同时也会引入更高频的极点,可以等效看成将次级点往远处移动

网友(2024-04-28):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调节第二级的gm带来的PM提升几乎没什么变化

网友:
50f的密勒电容,比寄生还小,肯定没啥用啊

网友H(2024-10-27):
蹲一下,想请教一下楼主pz分析后怎么画出零极点分布的那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蹲一下,想请教一下楼主pz分析后怎么画出零极点分布的那个图

好像
tool-result browser 里面可以画出来

网友(2025-01-21):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前几天偶然刷到,收藏了一下,周末来回答一下。
抛砖引玉一下,第一眼感觉你的电流就超级大,看你的负载,其实并没有很大,而且GBW要求也不是很高。总的来说,整个两级电流大概30u就可以实现的。感觉就是你的宽长比应该是超级大的。用于偏执电流镜的那两个管子M1M5应该是正常尺寸电流也就5u,你的尾电流管尺寸应该是那两个的100和500倍,分别地。正常情况,Cc那个电容对应了主机点,CL电容应该是次极点。但是根据gm/CL,算出来你的输出极点应该是几十个G了,就算加上寄生可能也是GHz级别。所以你,调节第二级的gm发现你波特图上的次级点并没有改变,或者不明显。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在调节一下Miller电容和在镜像极点处加一个接地电容,观察你波特图的变化,确定图上的极点,应该你图上显示的是你的镜像极点,和Miller电容带来的极点。毕竟你的管子尺寸应该非常大,寄生应该非常明显。

网友:
然后再次发表一点自己拙略的看法,我用tsmc18工艺L=1u简单计算你的50M,CL0.2p,第一级电流大概4-5u,第二级电流20+u。
我是用gmid方法算的,你第一级gm=GBW*Cc*2*pi*1.2=18.84 uS;根据你图中的Vdsat gm id ,你gmid取值大概12-16 这个样子;所以如果gmid取10;第一级的电流应该是2*1.884uA小于4u;gmid 取得更大一点,那么电流就会更小。同理;第二级。gm=3*GBW*CL*2*pi*1.3=244.92uS;gmid取10,id大约25u,如果你取得更大一点,id小于25u的。所以,你途中两级的gm也是大的离谱。
根据你的gm和Rout,你两级增益应该在60dB,并不是很大,其实你的两个电流镜的小馆子M1M5的selfgian,也不小;也有50左右;就算用这个数据,两级50*50/4也有1250;也是60dB以上,如果你再调节以下L,增益肯定是可以达到你的指标的。你单纯改变gm应该是调不了增益的,selfgain正比于VE*L/Vov;基本上就是通过L来改善增益的。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电流的需求,压摆率的需求,你可以在这个baseline上再调节,一般不会偏离很多。
简单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兄弟们多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前几天偶然刷到,收藏了一下,周末来回答一下。
抛砖引玉一下,第一眼感觉你的电流就 ...

感谢回复。

原始电路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无法提供尺寸信息,但印象中你的判断应该是对的,m取得很大。因为这是学习时搭的实验电路,先确定了总电流,于是为了保证跨导的电流效率,管子尺寸很大!

网友(2025-03-17):
零点在GBW外,调下密勒电容,让零点在次极点之前,看能否把次极点拉远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F:
计算这个公式的模型里没有调零电阻,只包含两级跨导及其电容,调零电阻本质不是产生零点抵消次级点,同时 ...

只是猜测:米勒补偿后有一个次极点是gm/(CL+Cgs),你的第二级输入管调整gm时候,面积也需要增加,若Cgs占主导之后,gm*2,Cgs*2,次极点推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