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频率补偿

楼主(2023-07-16):
有大佬知道这种结构LDO的电容频率补偿有相关文献吗,不太理解电容是如何补偿的

网友:
好像是电容和下面的电阻R2形成一个零点来补偿

网友:
一般米勒补偿是在OTA的输出端的,这个结构确实比较奇怪,期待又大神解答

网友A(2023-08-22):
CP2补偿一下从MA4输入端到输出点传函在高频部分的衰减,cp1,Rp就是米勒补偿;将MA4看作输入管,PD点为输出点,信号通路就很清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2补偿一下从MA4输入端到输出点传函在高频部分的衰减,cp1,Rp就是米勒补偿;将MA4看作输入管,PD点为输出 ...

额,最近也看到一样的结构,输出接片外电容的,那按理说主极点应该在输出端吧,次极点在功率管的栅极?请问这种米勒补偿有什么意义嘛。还有MA4到输出点在高频部分的衰减是指?新手还请大佬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最近也看到一样的结构,输出接片外电容的,那按理说主极点应该在输出端吧,次极点在功率管的栅极?请 ...

嗯,pd点是个高阻点,有一个极点,这里跨接个电阻电容构造一个零点将其抵消掉;主极点在片外,降低对输出点电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