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A大负载电流LDO设计求助!

楼主(2023-07-17):
请教各位大佬,1mA~3A的大负载电流范围的LDO,一般是怎么做补偿的呢,如此大的电流范围,大佬们有没有文章可以分享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做电流监测电路,当负载小时是一种结构,当负载大时是另外一种结构,这样补偿起来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流监测电路,当负载小时是一种结构,当负载大时是另外一种结构,这样补偿起来就简单了 ...

感谢

楼主:
大佬们是否有论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