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可调的简单verilogA代码

楼主(2023-07-17):
求一个调节增益的verilogA代码,能实现调节代码中某个变量,输入信号就能与该变量成比例变大输出

网友:
ahdlLib库里好像就有,opamp

楼主:
它那个好像有点复杂,看不太懂,而且opamp是电压输入电压输出,我看它里面很多参数比如增益输入电阻什么的都固定的,如果就只要一个实现增益可变的功能应该咋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那个好像有点复杂,看不太懂,而且opamp是电压输入电压输出,我看它里面很多参数比如增益输入电阻什么的 ...

它不是有例子吗?跟着改一个简单的,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吧?自己动手,以后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有例子吗?跟着改一个简单的,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吧?自己动手,以后就有经验了
...

你好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希望输出能根据输入实现2倍放大的代码,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生成的symbol按Q在CDF中能修改我设置的b的数值,但是我想在ADEL中copy from cellview就没法提取这个参数,想请问如何设置这个b能够在ADEL中出现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希望输出能根据输入实现2倍放大的代码,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生成的symbol按Q在CDF中 ...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把B也设成这个VA的输入?外面直接给VDC或者VPWL控制。
VSOURCE再设置一个参数,ADE里面就可以改变这个参数值对VA输出进行控制了。

网友:
Set this b to a variable, say C, then you will see C in the variable list

网友:
ahdlLib库里有limiting_diffamp,它直接设置增益和电源即可使用,但很容易遇到收敛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