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PLL锁定不了各模块单独仿真都没问题

楼主(2023-07-17):
感觉一会锁一下就锁不住了,然后又去锁,一段一段的,有大佬知道为啥吗

楼主:
感觉哪里在漏电一样,上升到一定程度,FLL就有重新开始工作

网友A:
你这就是没锁柱啊,先检查下环路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没锁柱啊,先检查下环路参数吧

是滤波器吗,ISSCP20u,Fref10M,滤波器10K,90p,30p

网友B:
是一直没锁住,增大lpf的电容或者减小icp电流即可。原因是pfd比较的是时钟沿,举个例子比如说时钟沿一直慢,vc缓慢上升,直到锁住。出现的异常就是vc上升太快,时钟沿从慢直接跳过了相等过渡到快,vc就降低,然后又没锁住,又从快跳到了慢,如此重复,就是你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直没锁住,增大lpf的电容或者减小icp电流即可。原因是pfd比较的是时钟沿,举个例子比如说时钟沿一直慢 ...

大哥我现在在一些频率锁住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频率锁不住,这是因为什么啊?我怎么调电容都不行

网友C(2023-08-18):
楼主,请问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了,还是得调整滤波器

网友D(2024-01-07):
楼主好,你的环路滤波器是怎么计算的?有计算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你的环路滤波器是怎么计算的?有计算器吗?

看着论文里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