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出PAD坐标并且正确包含PAD名称

楼主(2023-07-17):
        各位前辈好!小弟按照下面的图片尝试导出PAD坐标提供给封装厂。发现PAD的名字都变成VSS或者VDDPST了。请问怎么样让PAD的名字跟它label的名字一样呢?

导出的坐标。PAD名称都变成VSS或者VDDPST了

导出的坐标。PAD名称都变成VSS或者VDDPST了

导出坐标的具体设置

导出坐标的具体设置

网友A:
label search depth 0

网友B:
可能labe设置有误,检查下label layer / depth是否版图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 search depth 0

设置成0的话,PAD Opening Name是NO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labe设置有误,检查下label layer / depth是否版图对应

Search Depth设置成1时,可以得到正确的PAD名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Search Depth设置成1时,可以得到正确的PAD名称

depth设置对应版图label level
比如你要提cellA的padInfo,label在当前层 depth=0,label在下一层depth=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pth设置对应版图label level
比如你要提cellA的padInfo,label在当前层 depth=0,label在下一层depth=1 ...

理解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