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谐振腔内等效阻抗的仿真

楼主(2023-07-17):
想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LC VCO谐振腔内等效阻抗怎么通过Cadence仿真,谐振腔内会有电感,开关电容,可变电容。
目的就是想仿真出过量增益Gx

网友A:
sp仿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仿真就行了

有用SP仿真单独仿过电感(变压器)的电感值,Rs,Q,Rp。现在就是不确定加上开关电容与可变电容这样仿真出来的谐振腔等效阻抗准确与否?
还有就是SP仿真的话谐振腔里带着负阻是不是仿出来的等效阻抗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SP仿真单独仿过电感(变压器)的电感值,Rs,Q,Rp。现在就是不确定加上开关电容与可变电容这样仿真出来 ...

如果只想仿谐振腔的阻抗,你可以把开关电容、可变电容带上,仿整个谐振腔的输入阻抗,交叉耦合对的寄生只能用理想电容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想仿谐振腔的阻抗,你可以把开关电容、可变电容带上,仿整个谐振腔的输入阻抗,交叉耦合对的寄生只 ...

好的,感谢

网友B:
这个图是哪个论文上的?

楼主(2023-11-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哪个论文上的?

Analysis and minimization of flicker noiseup-conversion in voltage-biased oscillators[J].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Techniques,2013,61(6):2382-2394

网友:
请问开关电容阵列的容值仿真该怎么做呢  还有我用sp仿真可变电容的时候正接容值正确,反接却有偏差

网友(2025-02-12):
请问可以跟您请教一下怎么仿真整个谐振腔的Q值吗

楼主:
你可以单独仿真电感、电容的Q值,并联一下得到Tank的Q值
或者直接仿真tank的等效输入阻抗Z11,用3dB去估算Q值

网友:
用公式计算值和真实值是有差异的,具体可以参考贾海昆老师的推文,站外检索:电磁场仿真与片上电感的优化讲座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