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控制controller输出phy信号对phy及颗粒进行training

楼主(2023-07-17):
请教一下,若是ddr的controller和phy不是同一家的,如何通过控制controller输出phy信号对phy及颗粒进行training呢(以前是同一家的时候,只通过配置寄存器就能实现初始化和training)

网友A:
training一般是PHY的行为,PHY独立做,跟controller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ining一般是PHY的行为,PHY独立做,跟controller没关系

可是PHY是接在controller上了,所以感觉还是需要从controller发出信号到PHY

网友:
看下phy的手册 里边应该有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PHY是接在controller上了,所以感觉还是需要从controller发出信号到PHY

那看来你不清楚你的phy是咋training的,要先确认这件事。

网友B:
phy和controller之间的接口是有标准的,就是DFI接口。如果两家IP都是标准的DFI,那么直连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你不清楚你的phy是咋training的,要先确认这件事。

目前都是用的配置phy的寄存器控制training的,但是直接驱动DFI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和controller之间的接口是有标准的,就是DFI接口。如果两家IP都是标准的DFI,那么直连应该是没有问题 ...

嗯,都是DFI接口,可以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