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电容的接法问题

楼主(2023-07-17):
请各位大佬看下,是电容的正负级接法有问题吗,NM7的D接电容正极,但LVS认为net48接了两根,为什么呢

网友A:
不是这么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接的吧

额,感觉解法也有问题,正确接法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感觉解法也有问题,正确接法应该怎么接呢

自己先分析下这么接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哪有在mim上打via接线的?

网友:
感觉你就没接上,,,

网友:
从这个报错来看是net48这条线在版图上是断路,你可以分别点击“2”和“5”高亮一下看是版图上哪两根线没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在mim上打via接线的?

知道了,已经解决

网友:
你在mim上打孔首先DRC就不能pass,最好是先clear一下drc再跑LVS,很多lvs的问题是DRC引起的。

网友C:
上级板哪能这么接,不要再mim层次下面接,把顶金引出来,在外面打孔接

网友:
还有走线拐角,就别让那些孔凸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级板哪能这么接,不要再mim层次下面接,把顶金引出来,在外面打孔接

嗯嗯,受教了,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耐心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分析下这么接有没有问题吧

现在年轻人,LVS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不是自己想,而是发帖问。

网友:
不要在MIM范围内打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