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型DC-DC补偿误差放大器类型的问题

楼主(2023-07-17):
想询问一下大家,书上说电压型Type III补偿的误差放大器一般采用的是传统运算放大器(OPA),那么为什么Type III补偿的EA不换成跨导误差放大器(OTA)?是不是因为其较大的输出阻抗会对补偿网络的计算造成影响?

网友:
应该是都可以的吧(不过确实type III见到的一般都是跨接运放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找到的一句对比
Note that a Type III compensator with an OTA does not offer the same design flexibility compared to the compensator with an Op-Amp because the ratio between the output voltage and the reference voltage can hamper the second zero and the first pole place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的一句对比
Note that a Type III compensator with an OTA does not offer the same design flexibili ...

请问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请问书上是指哪本书? 可以分享下吗,最新也在学DCDC

网友:
直接搜那句话就能找到
Demystifying Type II and Type III Compensators Using OpAmp and OTA for DC/DC Conve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