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 后reg2reg 出现兜圈了从哪方面入手解决?

楼主(2023-07-17):
如题:route 后出现reg2reg 兜圈了,有较大的setup 违例,post CTS 阶段时序较好,从哪方面入手解决?本人新手感觉无从入手

congestion 如下

网友A:
congestion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gestion看一下

congestion 有一些但是还好

网友:
mix place先丢一把,看看memory位置是否合理

网友B:
1.可能是module分布不合理,即整个module被分散摆放了,可以创建region来解决 2.利用率太高了

网友:
这是ICC2工具吧?

网友:
把module 设fence,让他们都呆在一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能是module分布不合理,即整个module被分散摆放了,可以创建region来解决 2.利用率太高了 ...

应该是的,module之间有些macro 与其他module飞线较多,调整一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