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log

楼主(2023-07-17):
请教下ICC2 log中的  NSV WHV THV NHV 分别代表啥意思啊

网友A:
N:Number; S:Setup; V:Violation; W:Worst; H:Hold; T:To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Number; S:Setup; V:Violation; W:Worst; H:Hold; T:Total

谢谢大神回复,受教。 再请教下您,有没有遇到过不同电压混插的情况(比如1.2v出现在3.3v的voltage area中)。 report_pvt place_opt前都是过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受教。 再请教下您,有没有遇到过不同电压混插的情况(比如1.2v出现在3.3v的voltage area ...

这个信息太少了没有头绪,要不试一下用link library subset 看能不能强制不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