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CTS阶段有两个时钟不做时钟树

楼主(2023-07-17):
本人某学校IC小白,被导师扔在公司学习数字后端。做练习时,有两个时钟在cts阶段没做时钟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各位大佬,能不能给个方向去查查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看下CTS spec

网友:
检查spec中这两支clock的定义,看看关于定义的点有没有什么设置,或者看看sdc也行

楼主(2024-03-06):
已经找到原因了,sdc中定义的idea net注释掉了,但没有从头flow,导致还是读的那个idea net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