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勒电容对GBW影响

楼主(2023-07-17):
二级运放加入米勒电容后,主极点推向原点,次极点推向高频,那GBW是如何变化?  我觉得是近似不变?

网友A:
列一个没有米勒补偿的一个GBW表达式  和一个带米勒补偿的GBW表达式吧。

网友B:
等效电容不就大了吗,G不变,BW减小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列一个没有米勒补偿的一个GBW表达式  和一个带米勒补偿的GBW表达式吧。

我的看法是:
在有米勒补偿的时候,主极点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GBW=gm1/Cc

但是没有米勒补偿的时候,主极点在第二级CL的那个地方。GBW=gm1*R1*gm2*r2/(r2*CL)
这两个地方的表达式,列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是:
在有米勒补偿的时候,主极点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GBW=gm1/Cc

没加米勒补偿,不是wp1、wp2都在GBW左侧嘛,我算出来 GBW=根号(gm1*gm2 / (C1*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效电容不就大了吗,G不变,BW减小呗

谢谢,定性分析是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米勒补偿,不是wp1、wp2都在GBW左侧嘛,我算出来 GBW=根号(gm1*gm2 / (C1*CL))
...

好的  如果都在GBW左侧的话,这个怎么来计算啊?我只看过主极点近似的这种GBW的求法

网友:
增益带宽积不是gm/(2piCc)么,加入密勒电容肯定降低GBW啊,难道加入密勒电容还能拓展带宽?物理学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