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i命令抽CDL netlist这一步,si.env自动改为si.sav

楼主(2023-07-17):
执行
si "$workdir" -batch -command netlist -caslib ${cdslib}
这一步后目录下的si.env文件就会被重命名为si.sav

上午还能正常抽,下午就不行了
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这咋办呐

楼主:
已解决,环境问题

网友A:
请教,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被重命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被重命名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再source一下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