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ADC的蒙特卡洛仿真时,如何设置和保存ADE XL的仿真数据

楼主(2023-07-17):
follow一个ADC仿真教程时,里面说直接蒙特卡洛仿真太慢,直接加载仿真结果,加载完如图1,直接点直方图的图标即可。

我试着用ADE XL仿了一下,加载出来是图2,而且没有图标,请问有大佬知道该如何保存仿真结果,然后加载出来得到图1吗?

图1 教程中加载得到的结果

图1 教程中加载得到的结果

图2 我自己仿出来没有直方图的选项

图2 我自己仿出来没有直方图的选项

网友:
你这是cadence官方的RAK吗

网友A:
点一下Detail,弹出的下拉框里选择Yield试试看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Detail,弹出的下拉框里选择Yield试试看

感谢,我点了一下还是没有。是不是教材里加载的是他们进行了蒙特卡洛仿真之后保存的结果,我加载的只是tran仿真之后FFT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