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版图打孔 tech.th修改后skill脚本加载

楼主(2023-07-17):
项目顶层金属与封装金属RDL的PA孔在常规的工厂的technology文件中是没有的定义的,为了在virtuoso中实现自动打PA孔,我写了一份technology文件pa_techfile,然后在cds目录的.cdsinit文件中加载以下两句话:
tcLoadTechFile(techGetTechFile(pdk_lib) pa_techfile)
techSaveTechFile(techGetTechFile(pdk_lib))
加载这两句话后,重新启动virtuoso后,能够实现自动打PA孔,而且PA孔能够看得见,正常如一般的V1和V2孔。

但是在验证DRC的时候会报错:CELL MTT55_RDL_4562 is reference but not define.

经研究,我发现是在.cdsinit加载的语句techSaveTechFile(techGetTechFile(pdk_lib))没有生效,原因是pdk路径的tech.db我没有修改权限。

请教大家,我不修改pdk下的tech.db文件前提下,能不能实现可以自动打PA孔,且DRC不报错?

备注:
1.这个是我项目单独需求,不希望修改了整个PDK的technolog文件,所以让管理员修改tech.db文件行不通;
2.其他方法,比如把PA孔单独建立一个cell,然后通过阵列实现打孔,这个方法我觉得效率太低。

楼主:
听说可以在.cdsinit里面如下设置,
envSelVal("graphic" "leCheckMissingLayers" 'boolean t);
但发现这样也不行,DRC仍然报错CELL 找不到

网友:
如果是单独需求,估计方法有限,那你就不attach pdk库,自己通过load tf的方式建库就是,反正也不影响你使用pdk库,也能满足你自己的定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