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chip

楼主(2023-07-17):
flipchip剖面图看到UBM(under bump metalizer)层,请问这层是不是会增加一层mask?

网友A:
packaging house 会增加一层UBM 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aging house 会增加一层UBM mask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UBM mask是原始层次还是布尔运算后的层次?我在TF文件和maskTOOL中都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个UBM mask是原始层次还是布尔运算后的层次?我在TF文件和maskTOOL中都没有找到

...

我在关于Filp_CHIP的文档中找到了,根据文档中的剖面图及图标信息,这个UMB应该是凸点下金属层的意思,接触锡焊球的第一点。应该属于是原始层次。
UBM是Under Bump Metallurgy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关于Filp_CHIP的文档中找到了,根据文档中的剖面图及图标信息,这个UMB应该是凸点下金属层的意思,接 ...

谢谢解答,我在flipchip文档中也看到了UBM,但是文档中显示flipchip中的mask layer只有TMV 、RDL和PASV三层,而且designrule中也没有UBM这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在flipchip文档中也看到了UBM,但是文档中显示flipchip中的mask layer只有TMV 、RDL和PASV三 ...

确实,找了display里面也没UB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找了display里面也没UBM

有没有可能是封装厂加UB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封装厂加UBM?

封装加的是锡焊球吧。UBM看起来肯定像是fab制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