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原理图生成后过不了lvs

楼主(2023-07-17):
用innovus吐出的.v文件在virtuoso中通过导入verilog的方式生成了数字原理图,但在过lvs时碰到了端口命名无法识别,VDD变成VDD!,请大神解惑

网友A:
这是名字不匹配。可以在lvs option中修改通配符设置或者把名字改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名字不匹配。可以在lvs option中修改通配符设置或者把名字改统一

大佬是这样设置嘛,这样完成后port的error确实没了,但还剩一个net的错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因为是用.v文件生成的原理图,好像是virtuoso有bug,它没法识别EN[6]这种,我查资料说下划线形式能行,不晓得为啥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名字不匹配。可以在lvs option中修改通配符设置或者把名字改统一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呢,不是很了解这块。。

网友B:
让电路改方便一点,让他把_0-14改成<0:14>,后续你导入数字gds时候在option里面有将[]转为<>的选项勾上,还要这些!让电路改

网友:
还可以用v2lvs的方法把.v转成.spi,再跑lvs

楼主:
改完确实能解决,感谢!

网友:
可以用v2lvs转换为spice再对比

楼主(2023-08-19):
引用 网友B:
让电路改方便一点,让他把_0-14改成,后续你导入数字gds时候在option里面有将[]转为的选项勾上,还要这些! ...

因为需要做数模混仿,所以要生成原理图。大佬,请问若verilog代码中端口改为<0:14>,生成原理图时会报符号错误,怎么解决呢.现在只能手动改成<0><1>的形式,或者用python脚本实现,不知道有没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做数模混仿,所以要生成原理图。大佬,请问若verilog代码中端口改为,生成原理图时会报符号错误, ...

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里面有个Map Bus Name From <>To [] 把这个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