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design不全

楼主(2023-07-17):
innovus导入design以后,floorplan只有三个模块显示,但顶层总共有八个,求问为什么只有三个模块显示。
(design里面没有用SRAM、macro)

网友A:
是不是cpf 没定义对

网友B:
看log里出现的error,特别是read netlist 是不是库没加全被当成空module 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log里出现的error,特别是read netlist 是不是库没加全被当成空module 删除了

log里面好像之前没看到error。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f 没定义对

cpf是什么?(后端新手,刚开始做,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里面好像之前没看到error。我再检查一下

工具不一定会报error ,也可能是wa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cpf是什么?(后端新手,刚开始做,不太懂)

哦 不对, cpf 定义的powerdomain的, 和你这个问题 好像也没关系。

网友:
netlis里定义全了吗

楼主:
脚本里少定义了一个库,修改脚本后能导入的模块多了两个。
不过最后还是三个很小的模块看不到,是因为面积太小了所以看不到吗

楼主:
红框里的模块在floorplan模式下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导进去了。

网友(2025-09-26):
引用 楼主:
红框里的模块在floorplan模式下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导进去了。

兄弟,这个你是怎么报的?我也是导入数据,发现丢了marco,innovus有lef,netlist也有例化,但是就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