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添加instance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3-07-18):
layout添加instance时除了使用dbCreateInst函数还有什么方法吗?因为dbCreateInst是指定添加在某个位置,那如果想把某个inst指定到鼠标上(如下图),鼠标点击一下再确定添加在某个位置,实现这个功能应该用什么函数呢? 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指定leHiCreateInst()函数的inst来实现这个功能?? 求大神指点。

楼主:
通过以下命令能够直接指定leHiCreateInst()选中的目标
leCreateInstForm->libName->value = “tst”
leCreateInstForm->cellName->value = “tst1”
leCreateInstForm->viewName->value = "layout"

网友:
可以分享下你的代码吗?我想让生成的器件放在指定位置

网友:
可以分享下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
dbCreateInst()函数里的l_point参数调用enterPoint()就可以在鼠标点击的位置创建in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