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过lvs时需要添加empty文件但是文件目录下找不到该怎么办

楼主(2023-07-18):
版图验证

网友A:
通常在calibre lvs 目录
若只有截图这个 可自己写,但一般较多include更合适
.SUBCKT rppolywo_serp PLUS MINUS B (电阻两端把B删掉)
.EN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在calibre lvs 目录
若只有截图这个 可自己写,但一般较多include更合适
.SUBCKT rppolywo_serp PLUS M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