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 scan 后再优化,fm 过不了

楼主(2023-07-18):
1.  使用 DC 插入 scan

2. 读入前面的 netlsit,再使用 DC 做优化
3. 使用 两次的 netlist 跑 fm,有 svf,fail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1. 设置了哪些case?
2. fail的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设置了哪些case?
2. fail的点在哪里?

scan 是用 dc 自动生成的,只设置了一种 test_mode
fm 的脚本是 fm_mk_script 生成的,fail 的点很多,只有一小部分pass,我测试了两个小的例子,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在一个小的例子上做了测试,跑 fm 时,ref 和 impl  手动添加约束,禁用 scan ,fm就能pass。
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不在 svf 中将这一信息加入。

楼主:
在另一个大点的case 也测试了,只有一个 fail 点,需要去分析。
topic 的问题应该可能是 因为对scan chain 的优化是不会记录在 svf 中的,不影响 scan 的功能 ,但是和原来的 scan chain 已经不是逻辑相等
解决办法是 对于已经插入 scan chain 的网表,需要手动去禁用 scan

网友B:
我的想法是,fm是用来比对netlist与RTL是否有差异的,但是RTL并没有scan-chain这个东西,所以比对就fail了。
应该要有一个test mode pin,在做fm时把scan-chain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fm是用来比对netlist与RTL是否有差异的,但是RTL并没有scan-chain这个东西,所以比对就fail了 ...

ref 和 impl 都是有 scan chain 的,fm 也能跑 netlist 2 netlist 。 只是scan chain 的变化不会记录在svf中,确实需要在 test mode pin 上加约束

网友:
scan确实会改变design,你做fml的目的是保证没有弄坏function相关逻辑,所以需要加入相关case让fml前后设计处于function mode,svf相关信息中会记录scan chain过程中的动作。

网友(2023-08-29):
你做scan过程中,一定定义了scanmode端口,或者testmode端口,那么在做fm的时候,这些端口是不是做了约束哩

网友(2025-08-01):
引用 楼主:
在另一个大点的case 也测试了,只有一个 fail 点,需要去分析。
topic 的问题应该可能是 因为对scan chain  ...

楼主,怎么禁用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