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对比两个文本文件的脚本

楼主(2023-07-18):
做LEF时要确认网表的pin和版图的pin是否一致,有无个数的差别,名字是否一致。上家公司有对比这个文件的脚本,加密了。现在想要对比两个文件的不同,不知哪位大神有这个脚本。linux自带的vimdiff 对比,是有顺序的,一行一行的对比,不太完美。。。

网友A:
公司有quali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有qualib吗

没有。。。

网友(2024-09-29):
perl写一个并不是很复杂

网友B:
要什么脚本,你不是想要知道两个文件有啥不同吗?gvim -d name1 name2

网友:
你的输入文件是什么样的格式?如果是已经精简到每行一个记录,那么先sort再vimdiff就可以了。

网友:
网表pin对比gds pin ,你直接跑个lvs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脚本,你不是想要知道两个文件有啥不同吗?gvim -d name1 name2

比如文件A,有a b c d d 。

文件B ,有 d a c
用脚本对比A B文件之后,会出结果。
a 1
b 0
c 1
d 1
对比文件B A 之后,会有结果
d 2
a 1
c 1
这个样子。
用gvimdiff 对比不太完整

网友C:
grep 乱序对比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ep 乱序对比行吗

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