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义个先备份后删除的快捷方式

楼主(2023-07-18):
alias rm='cp $@ ~/backup; rm $@'

定义好,后进行删除的时候,有管cp报错,尝试了cp -- help里面的cp -fr方法。也尝试了,cp -t  ~/backup $@ 还是报相同的错误。想请教一下,如何写这个指令。

网友A:
明白你的意图,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图,我来试试

嗯嗯,弄了一下午,没弄出来。这个报错,就没解决。

网友:
为什么不知alias成mv

网友:
我是cshrc 我用mv是可以的但是还要考虑同问文件的问题,关键需要更加复杂的脚本来判断,不是一两句可以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弄了一下午,没弄出来。这个报错,就没解决。

我对alias的重新认识:通过alias让rm更安全 - 骏马金龙 - 博客园 (cnblogs.com) 里面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对alias的重新认识:通过alias让rm更安全 - 骏马金龙 - 博客园 (cnblogs.com) 里面又说
...

linux文件备份 将rm替换为 mv ,防止意外删除重要文件,建立Linux文件回收站_lei_qi的博客-CSDN博客这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文件备份 将rm替换为 mv ,防止意外删除重要文件,建立Linux文件回收站_lei_qi的博客-CSDN博客这是一 ...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
alias rm 'mv $1 ~/.recycled_bin/' 这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