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7-18):
如图所示的一个多模可编程的分频器,流片测试出来发现工作不正常,不同的芯片工作情况不一样,初步怀疑是ESD的问题,因为片内只在控制输入端加了反偏二极管。这里芯片片外测试只能观测到fin和fo5处的频率,发现控制字能控分频比的一块芯片工作存在下面的问题:当高位P4=1的时候(芯片内部P5置0了)分频比是正常的(通过对比仿真和实测fin和fo5的关系),当P4=0时,分频器分频和仿真不一样,奇奇怪怪的。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分析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为什么会怀疑到ESD问题呢?如果是生产上的ESD问题,那总会有一些好的芯片,拿去测试一下ESD,看看水平是不是特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怀疑到ESD问题呢?如果是生产上的ESD问题,那总会有一些好的芯片,拿去测试一下ESD,看看水平是不 ...

关键每一块芯片测试结果不一样,每一块芯片控制码字坏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B:
如果怀疑是ESD问题导致的,只要筛出来一些好的芯片,分别去打一下ESD,看看是否能复现你们现在的情况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是ESD问题导致的,只要筛出来一些好的芯片,分别去打一下ESD,看看是否能复现你们现在的情况就知道 ...

老兄,请教一下,怎么打E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请教一下,怎么打ESD

如果你问的是ESD方案怎么去打不知道的话,可以直接将芯片信息给测试厂,他们会给出一份ESD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ESD方案怎么去打不知道的话,可以直接将芯片信息给测试厂,他们会给出一份ESD方案的
...

老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有一位无法控制的码字它默认是1的,我用高压和负压去激励这个端口之后,它默认边0了;还有一个坏的端子之前默认也是1,经过负压激励之后现在给1V代表1,给负电压代表0;我的输入pad到分频器的控制端口中间只在走线上接了反偏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