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辅助运放怎么设计

楼主(2023-07-18):
这个论文上的经典结构VPREF/VNEF是什么作用和原理呢,他们源端是接在一起,那电流是通过栅端电压比例分配的,那输入管的电流会变化,但是运放的三个电流源电流是固定的,岂不是说明这个运放会有管子一定会不饱和,那这样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就会很窄工作不了啊

网友:
应该是做了个上下钳位吧

楼主:
目前的想法是VINP/VINN/VPREF三个电压在运放正常工作时会是相同电压,只看主体运放左半部分,确实相当于是一个PREF/VINP/M10_G组成的单端运放,这个运放和M10,M8,M2组成负反馈,使得这个单端运放虚短虚断,让VINP=PREF,设置PREF就是可以确定M10的源端电压,因为M10的VGS是确定的,所以可以确定M10的gate端电压,然后就确定了这个辅助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本质上其实就是共模反馈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 谢谢

网友:
VPREF/VNEF可以实现辅助放大器的共模反馈功能

网友:
通常来讲,为了避免偶极对,辅助运放是主运放GBW的2.2倍

网友:
辅助运放只要大主运放Gbw的2.2倍,主运放是实际工作的反馈的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