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r assembler?

楼主(2023-07-18):
关于有load state却没有看到save state的选项

网友:
+1+1,我要想问

网友:
我也在困扰这个问题

楼主:
PLUS,我保存成功了,但是我忘记怎么做的了。笑死

网友:
File->Save Setup State可以保存,但是有时候是灰的点不了(不理解),新建的assembler是可以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ssion→Save

Session里的save只能保存当前仿真状态或者是ocean脚本的东西,找不到state的保存方法,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保存成功了就一个可以调用的,其他TB都调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ssion里的save只能保存当前仿真状态或者是ocean脚本的东西,找不到state的保存方法,我也不知道我怎么 ...

在ADE Explorer下就只有save,想save state的话,去ADE Assembler下面File→Save Setup State,但感觉没什么必要,因为History已经自动保存了,下次想load可以直接在对应的History里右键Load Setup to Active

网友B(2024-07-31):
ADE Explorer和Assembler现在都会存成一个library manager里能看到的meastro view. 你的设置在这个view里都存好了.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B:
ADE Explorer和Assembler现在都会存成一个library manager里能看到的meastro view. 你的设置在这个view里都 ...

但是这个保存不能连着波形图一块保存,就是只能保存仿真设置,保存不了仿真结果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A:
在ADE Explorer下就只有save,想save state的话,去ADE Assembler下面File→Save Setup State,但感觉没 ...

您好 请教一下,在explorer中怎么找到history,data view这个框来看历史仿真记录呢?
ADE XL可以找到,在explorer中咋打开呀 谢谢

网友:
从meastro点到explorer里,session--》import可以load任意tb里的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