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六章例题疑问(怀疑有错误)

楼主(2023-07-18):
这个输入极点频率我算的这个电阻应该是Rs和晶体管源极输入电阻的和,而不是并联,大伙儿怎么看

网友A:
输入阻抗确实是Rs+1/gm,他找的是路径上的极点,X点到地的电阻对的所以极点频率也没问题。

网友:
是并联,你可能理解错误了,从电容两端往外看的等效阻抗就是Rs和源极输入电组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确实是Rs+1/gm,他找的是路径上的极点,X点到地的电阻对的所以极点频率也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