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617到618,系统制作的ring环Pring可识别,Nring不可识别,这种报错如何处理

楼主(2023-07-18):
详细报错如下

网友A:
如果只是保护环的问题,可以去删了重新做

网友B:
确认这个pcell 原cell是否在库里面,确认是否在新cell里调用,看ciw报错是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这个pcell 原cell是否在库里面,确认是否在新cell里调用,看ciw报错是什么内容
...

谢谢,用回617了

楼主:
谢谢,用回61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保护环的问题,可以去删了重新做

谢谢,用回6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