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蒙特卡洛仿真VCO

楼主(2023-07-18):
在用蒙特卡洛仿真VCO(我是搭了一个四核的VCO)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由于mismatch和process的影响,可能PN会偏离理想指标1-2db(更差)。但是有时就会在range的最低频位置出现几个偏离很多db(4-5db这样)的点。显然这些点已经在3sigma外了。很难找到这些点出现的原因。针对这些点我专门看了noise summary 只是能看到晶体管贡献的fn很高,比id还要高,同时四个核的交叉耦合晶体管贡献的fn会有明显的不对称。

很奇怪的是从来没在range的最高频看到这种问题,每次都在最低频出现。

也想过会不会增加晶体管的L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针对这个办法我还没有进行足够多的仿真来验证其可行性

网友A:
是RING的吗?频率低的话,是因为supply voltage很低才振到很低的频率,那个时候管子的工作状态对Vth很敏感,你又跑Monte Carlo,那个时候管子随便什么参数变一下,应该波形就大变样了。一般RING 的最低频只是为了确保range够才对,很少在这个最低频的时候还check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ING的吗?频率低的话,是因为supply voltage很低才振到很低的频率,那个时候管子的工作状态对Vth很敏感 ...

不是ring 是LC

楼主:
而且还有很奇怪的点是 我把那个异常的PN点对应的corner放在adexl里面(也就是说这个corner是能完全复现蒙特卡洛的结果的,用ade xl仿出来的结果也确实和蒙特卡洛完全一样),之后我在这个corner对交叉耦合对的W进行扫参,W本来是2u 我用2u去跑结果不出所料还是异常的PN(离理想情况差了很多) 然后W如果是2.02u 结果就又正常了(相当于0.02u的W的变化带来了大约3-4个db的PN改善。。)

楼主:
下面是pn的图片 是我针对W 在2n和3n之间扫了50个点的结果 只有W在2u时是很差的那条红色曲线 其他都很正常

楼主:
可以看到对于这个corner VCO只在2u附近很近的区域体现出很差的PN

网友A:
有意思啊,是finfet吗。不知道是不是曲线拟合有空洞,或者模型在这个时候不准之类的。这个感觉像是model不准导致的结果,在这个width上有特别的effect。你width就2u应该也不至于把。是不是都用的multiplier。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地方的tran波形呢。是不是不正常啊,多看看tran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啊,是finfet吗。不知道是不是曲线拟合有空洞,或者模型在这个时候不准之类的。这个感觉像是model不 ...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有finger的 不是总宽度2u 总宽度要比2u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地方的tran波形呢。是不是不正常啊,多看看tran波形

刚去看了一下tran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啊,是finfet吗。不知道是不是曲线拟合有空洞,或者模型在这个时候不准之类的。这个感觉像是model不 ...

不是finfet 就是nmos3V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