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给我一个使用 vcs 编译 c model仿真的脚本

楼主(2023-07-18):
比如有个 c model,实现浮点数相乘;rtl写了对应的模块, tb 里通过 DPI-C 吧 c 函数导进来;VCS 编译选项怎么写才能编译 c model?

网友(2023-09-11):
两种方法:
1. 跟RTL一起编译
2. 用gcc编译成so文件,通过-sv_lib指定

网友A:
C和RTL+平台一起编译,.c文件放到命令行后面,c的编译选项放到-CFLAGS "xxx",xxx表示你的c编译选项,这是方式1。方式2,先用gcc把c编译成.o,再把.o编译成.so,最后simv -sv_lib xxx,注意xxx是链接库的名字,不带后缀名。推荐用方式2,更改c不用耗时再编译RTL+平台,只需要用gcc再编译c就行了,一秒钟时间都不到。

楼主(2023-10-11):
引用 网友A:
C和RTL+平台一起编译,.c文件放到命令行后面,c的编译选项放到-CFLAGS "xxx",xxx表示你的c编译选项,这是 ...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解决了

可以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和RTL+平台一起编译,.c文件放到命令行后面,c的编译选项放到-CFLAGS "xxx",xxx表示你的c编译选项,这是 ...

赞,666

网友(2024-03-23):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如何一起编译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和RTL+平台一起编译,.c文件放到命令行后面,c的编译选项放到-CFLAGS "xxx",xxx表示你的c编译选项,这是 ...

使用方式2,提示DPI import function not found

但是使用nm工具查看链接库.so文件,需要导入的dpi function是存在的;
sv导入时参数,函数类型也都是对的

大佬,可以给个问题原因吗?或者debug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式2,提示DPI import function not found

但是使用nm工具查看链接库.so文件,需要导入的dpi funct ...

看一下你仿真时候-sv_lib导入有没有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