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从电路/工艺/二级效应的角度去解释匹配

楼主(2023-07-18):
如何从电路/工艺/二级效应的角度去解释电流镜,差分对,电阻的匹配呢,路过的大佬看看看了一些资料,内容大多数如何匹配的,没有从这些角度来解释的

网友:
等大佬回复

网友A:
电流镜里面有镜像源和其他的镜像管之分,在电路的角度要求所有的镜像管要和镜像源匹配,这样镜像出来的电流才是标准的,所以我们在做版图匹配的时候总是把镜像源放在了中间的位置,其他的镜像管放在两边,然后在最外围添加dumm,这个dummy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二级效应里面的wpe和lod效应对边上的镜像管造成影响,导致镜像管不匹配,很多话,一两句在上面不好解释,更详细的解释你可以加我,我给你更清晰的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里面有镜像源和其他的镜像管之分,在电路的角度要求所有的镜像管要和镜像源匹配,这样镜像出来的电流 ...

你好,大佬,我有个疑惑,有时候电流镜是从左到右一字排开的,没有把电流源放中间然后进行匹配,这样对于电流镜来说影响大吗,还是说是具体看工艺一致性的好坏来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佬,我有个疑惑,有时候电流镜是从左到右一字排开的,没有把电流源放中间然后进行匹配,这样对于 ...

只要最左边和最右边摆放dummy,就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最好还是把镜像源放在中间的位置,(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最需要匹配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最左边和最右边摆放dummy,就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最好还是把镜像源放在中间的位置,(把最好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佬,我有个疑惑,有时候电流镜是从左到右一字排开的,没有把电流源放中间然后进行匹配,这样对于 ...

影响有,不管大不大,能避免都要避免,左右的环境不对称会影响左右两边沟道效应,产生一系列影响

网友:
电路方面:基准放中间啊,其他支路围绕着摆放
二阶效应:LOD要求所有匹配管子finger数取一致 PSE要求匹配管子两边添加spacing一致的dummy poly OSE要求分别在X和Y方向上OD的spacing保持一致 WPE要求匹配管子离阱边缘保证一定的距离,常见做法是若匹配要求高四周加一圈dummy mos,匹配要求不那么高的话左右加就行

网友(2023-11-14):
Mark,二级效应

网友:
倒不如去了解了解电路原理和电路工程师对信号线性能,寄生的要求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佬,我有个疑惑,有时候电流镜是从左到右一字排开的,没有把电流源放中间然后进行匹配,这样对于 ...

看精度需求了,不过一般都不会这么画,都会把镜像管放中间位置

网友:
浅见:
例如工艺造成的失配在微米级主要为线性变化,常用共质心匹配减少失配。但是不同工艺二级效应侧重不同,匹配方式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