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C version mismatch found

楼主(2023-07-18):
ADEL仿真有遇到这个报错的吗?“GCC version mismatch found. The GCC installation is either corrupted or has been modified. To solve the issue, either use the GCC version that came packaged with the release, or reinstall the release.”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很简单啊,检查一下仿真软件需要的GCC版本和安装的GCC版本,不一致的话,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检查一下仿真软件需要的GCC版本和安装的GCC版本,不一致的话,重新安装一下; ...

请教一下,GCC文件在哪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