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馈通

楼主(2023-07-18):
看了拉扎维的模拟CMOS和射频微电子后,对时钟馈通的公式理解不了,求大佬讲解一下,这个Cov是什么电容?

楼主:
自己顶一顶,让大佬们看到,解决小弟的问题

网友:
Cov就是图上画的上面两个电容了Cov=Cgs=Cgd(近似这样看).你画线那一行,输入电压指的是Vin

网友:
拉扎维 第8页, 示意图上有 SG DG 之间会有重合的部分,即扩散引起的